AT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2005-01-20):
AT是个什么概念,是英文的缩写吗!

网友A:
AT命令集(又称贺氏指令) AT命令集 AT命令使计算机或终端与调制解调器通讯。通讯软件是你与调制解调器间的交接口方法,请阅读这一章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设置您的调制解调器装入通讯软件包并进入终端或交互模式后,就可以发出工业标准AT指令了,(请参阅通讯软件手册)。所有命令行必须由ASCII字符“AT”开始并由 <Enter> 结束。除了A/指令和推出(缺省为+++)。这些将在后面讨论。字母"AT"用以提醒调制解调器注意,其后将有一条或多条命令出现, "AT"及其后的字母可以是大写或小写。AT必须同为大写或小写。如"At"或"aT"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