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SF6传感器吗?

楼主(2005-01-20):
我们要测量一间房子的SF6气体浓度,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传感器,另外它出来的信号是多大,有人知道吗?多谢了!

网友A:
“我这里多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都有”、“欢迎和我们联系,有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www.******.com ”的帖子已被我删除,有产品的把参数贴上来。

网友B(2009-08-21):
有专门的SF6气体传感器的

网友C(2010-02-28):
德国smartGAS公司的SF6传感器的原理是红外光谱原理,也就是激光的原理!与电化学原理相比,这种红外原理的六氟化硫传感器,具有以下的优点:
红外SF6传感器的优点:
1、红外光谱吸收原理(NDIR)
2、双波长,带温度补偿
3、高可靠性,与其他气体不会产生交叉反应。
4、与电化学传感器相比,六氟化硫传感器红外传感器长达10 年的寿命
5、高性价比,可承受的优惠价格。
6、与电化学传感器相比,六氟化硫传感器省去售后维护费用
7、无辐射源,无危害
8、微型结构,低功耗
9、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出。
在电力行业常用的是数字量的六氟化硫传感器的型号:SM-SF6。

目前一些电力服务商还在使用电化学原理的六氟化硫传感器,但这种SF6传感器,不能满足电力行业的低量程的SF6的测试,例如0-50PPM,还有0-3000PPM的,但红外原理的SF6传感器就可以定制这些量程。
二、低量程红外SF6传感器(定制),适合SF6检漏仪
1、SF6传感器量程:0-50ppm
2、SF6传感器分辨率:0.1ppm
3、SF6传感器精度:1ppm
三、高量程红外SF6传感器(定制),适合SF6纯度分析仪
1、SF6传感器量程:0-100% Vol.
2、SF6传感器分辨率:1%
2、SF6传感器精度:2%
四、中等量程红外SF6传感器(定制)
1、可定制0-1500ppmSF6传感器,扩散式和管路式,用于SF6监测系统或SF6检漏仪
2、可定制0-3000ppmSF6传感器,扩散式和管路式,用于SF6监测系统或SF6检漏仪

五、技术资料下载:http://www.yorkinstrument.com/smartgas/PDF/smartGAS.pdf

六、中国地区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官方授权:http://www.smartgas.eu/en/distributors/asia

http://www.yorkinstrument.com

网友C:
smartGAS红外气体传感器(IR)-德国品质
smartGAS公司是生产微型红外气体传感器行业的领导者,SmartMODUL–精确分析德国制造,德国品质smartGAS是精确测量而经济的 红外气体传感器,可以测量温室气体SF6,CO2,可燃性气体C2H2, CH4, C4H10, C2H4, C2H6, C3H8 等CH化合物,CO2,有毒气体CO,NH3有毒气体,SF6绝缘气体 和R134a和R22等制冷剂。当气体进入模块的测量室内,微型的灯发出红外光源来检测气体浓度。smartGAS产品系列包含:SF6传感器(六氟化硫传感器),NH3传感器(氨气传感器),R134a传感器,R22传感器,CO2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CO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CH4传感器(甲烷传感器)C2H2传感器(乙炔传感器),C2H4传感器(乙烯传感器),C2H6传感器(乙烷传感器),C3H8传感器(丙烷传感器),C4H10传感器(丁烷传感器)。其中SF6传感器(六氟化硫传感器)具有高可靠性,长寿命,高性价比。它广泛地用于电力设备的SF6气体泄漏监控报警系统中。几乎所有测试过我们SF6传感器的电力设备制造商客户,他们都选择了购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她们有SM-smartMODULBASIC型,SMC-smartMODULCONNECT型,SMF-smartMODULFLOW型,SMP-smartMODULPREMIUM型。

一、smartGAS红外气体传感器产品结构及输出结构
SM-smartMODULBASIC SMC-smartMODULCONNECT SMF-smartMODULFLOW SMP-smartMODULPREMIUM

IR技术
双光速原理
高灵敏度
长期寿命10年
Modbus总线功能
基于SM-smartMODULBASIC
4-20mA/0-20mA
0-1V/0-2.5V
RS485
USB接口
基于SM-smartMODULBASIC
牢固的外壳
软管连接
总线功能
基于
SMC-smartMODULCONNECT

牢固的外壳
软管连接
4-20mA/0-20mA
0-1V/0-2.5V
RS485

smartGAS红外气体传感器技术资料全文下载PDF格式

二、smartGAS红外气体传感器产品种类
气体种类 测量范围(体积含量) 型号 精度
气体传感器型号一览表 各种红外气体传感器简介
SF6,六氟化硫传感器
0-1000ppm(0-100%TLV)
SM-SF6,SMC-SF6,SMF-SF6,SMP-SF6 2%

SF6传感器
0-1000ppm(0-100%TLV)
SM-SF6,SMC-SF6,SMF-SF6,SMP-SF6 2%

NH3传感器,氨气传感器
0-1000ppm SM-NHT,SMC-NHT,SMF-NHT,SMP-NHT 2%

NH3传感器,氨气传感器
0-3.5%TLV SM-NHL,SMC-NHL,SMF-NHL,SMP-NHL 2%

R134a传感器制冷剂
0-2000ppm SM-R134a,SMC-R134a,SMF-R134a,SMP-R134a 2%

R134a传感器制冷剂
0-2000ppm SM-F22,SMC-F22,SMF-F22,SMP-F22 2%

C2H2传感器, 乙炔传感器 0-2.3% (0-100LEL) SM-AYL,SMC-AYL,SMF-AYL,SMP-AYL 2%

C4H10传感器,丁烷传感器 0-1.4% (0-100LEL) SM-BUL,SMC-BUL,SMF-BUL,SMP-BUL 2%

C2H6, 乙烷传感器 0-2.4% (0-100LEL) SM-EAL,SMC-EAL,SMF-EAL,SMP-EAL 2%

C2H4传感器,乙烯传感器 0-2.4% (0-100LEL) SM-EYL,SMC-EYL,SMF-EYL,SMP-EYL 2%

CO2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
0-5000ppm(0-100%TLV)
SM-CDT,SMC-CDT,SMF-CDT,SMP-CDT 2%

CO2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
0-2.0%
SM-CDM,SMC-CDM,SMF-CDM,SMP-CDM 2%

CO2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
0-20.0%
SM-CDH,SMC-CDH,SMF-CDH,SMP-CDH 2%

CO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
0-100.0%
SM-CDX,SMC-CDHX,SMF-CDX,SMP-CDX 2%

CO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
0-20000ppm
SM-COM,SMC-COM,SMF-COM,SMP-COM 2%

CO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
0-10.0%
SM-COH,SMC-COH,SMF-COH,SMP-COH 2%

CH4传感器,甲烷传感器
0-4.4%(0-100LEL)
SM-MAL,SMC-MAL,SMF-MAL,SMP-MAL 2%

CH4传感器,甲烷传感器
0-100%
SM-MAX,SMC-MAX,SMF-MAX,SMP-MAX 2%

C3H8 ,丁烷传感器
0-1.7%(0-100LEL)
SM-PAL,SMC-PAL,SMF-PAL,SMP-PAL 2%

SF6传感器,六氟化硫传感器
0-1000ppm(0-100%TLV)
SM-SF6,SMC-SF6,SMF-SF6,SMP-SF6 2%

安装套件
包含电缆,数据线及显示仪表

三、smartGAS红外气体传感器技术资料全文下载
smartGAS红外气体传感器技术资料全文下载PD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