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粘稠状有颗粒的液体的定量流出应用何种办法?

楼主(2005-01-20):
3ks

网友A:
只考虑粘稠和有颗粒的状况,控制阀的选型要注意内部流道的选择,通常选用V型球阀,或者是偏心旋转阀,而直行程的阀门内部有可能粘住或堵塞。我以前选过,介质是聚丙稀和PP粉混合,用户反应不错。仅供参考。

网友B:
如果考虑法门,V型球阀比偏心旋转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