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楼主(2005-01-20):
请教各位大虾: 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控制好了速度,在固定的时间内位置不就控制好了吗?位置的控制指令是脉冲信号。我们机床厂是用的模拟信号进行速度控制的,VEF 和 SG 引脚

网友A:
位置控制控制环在电机驱动器上,上位机一般不需要做伺服电机的PID调整,只要发脉冲,计算脉冲数,就可以达到精确定位。速度控制,如果要实现精确定位,上位机就必须有位置环,必须做PID调整。“固定时间内位置就控制好”是不成立的,机床厂也不完全是用模拟量做速度控制。关键看您需要什么,以及上位系统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宋大哥,我现在也知道位置控制是计算脉冲数目达到的,但是我不清楚这个脉冲和位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还有就是速度控制,我是打算用模拟量控制,但是不太明白您说的位置环怎么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