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5-01-20):
各位前辈: 我刚刚开始学lonworks技术,遇到了一下问题: 1.我在打开lonmaker for windows 里的 new network 新建一个网络时,没法创建,显示 unable to launch visio with file"LonDemo.VST",是什么原因。 2.我把所需的软件装完后,会有一个存在的网络NcExa,可是当我用open Network 打开它, 在open network database 时,出现了can't open network .network demo status dosen't match demo status of drawing.然后就没法打开,是什么原因。 我是按照资料书上说的顺序装的软件的,为什么出现上面的情况。 小弟刚刚接触这个,旁边有没人可以交流,还好有这个论坛,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好像是visio装的有问题。。。。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的重装来满足lonmaker这个怪胎的 变态要求。。。。。 Good Luck.....

网友B(2005-05-11):
也许是和别的软件有冲突或者是计算机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C:
是lonMaker问题。在安装的过程中有一些文件跳过去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就是重装,当时我是这样发现问题的,我的另一台机器上有完好的,所以我比较了两台机器上面的安装文件大小,结果发现不好使得那个文件时小了点!! 重装试试吧!!

网友D:
有没有软件授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