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那个工控主板可以直驱19寸LCD?

楼主(2005-01-21):
想找个可以直接驱动大尺寸(19英寸以上)TFT LCD的工控主板(赛杨500以上的CPU性能就可以了),请指教。

网友A:
驱动是没问题,理论上来讲8m的显存就完全可以支持1600×1200分辨率下的19'lcd的2D成像。 几乎现在所有的810以上芯片组的工控板都可以满足。 问题是,但是支持是没有用处的,成像效果很难说好。 我这里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有意,你可以发mail给我。 EMail:yz@linkcrea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