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神港PID温控仪问题求教

楼主(2005-01-21):
我有一神港PC-935 PID温控仪不知道怎么回事,星期一一上班发现所有按键失灵,但面板有显示,我拆开来看,没看到什么异常现象,请教各位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按键失灵,但面板有显示,可能是按键线路连接不好,你查一下!

网友B:
由于氧化,面板坏是经常的事,你测一下它的接触电阻,如果那个按键的电阻大于其他的,那就是肯定面板被氧化了,只有换一个,外面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