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驱动伺服电机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5-01-21):
各位达人:!!!我现在刚买1款安川的SGDM-01ADA驱动器和SGMAH-01AAA41交流伺服 电机 现在我想让电机转动起来 请问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还需要配别的控制器 我对这些知识现在还一窍不通。顺便请教一下应该如何接线

网友A:
你是做什么设备,在哪里 你买伺服时供货商没有帮你接好线吗? 肯定得控制器有脉冲给驱动器,它才能让电机转起来呀! 关键是线你都没有接好,那你怎么搞。

网友B:
拿起电话==》找卖电机的那个家伙的电话号码==》拨电话==》告诉卖电机的:电机不能转怎么办?

网友C:
是什么工程啊,做之前没想好怎么控制吗?楼上说供货的把你接线哪有这种好事啊,tdkxsun@yahoo.com

网友D:
如果电机和驱动器间的动力线、编码器线还没有焊,需要先焊线。具体如何焊线根据说明书或者从http://www.awd.com.cn/download.htm中下载。 然后要找一个控制器,要可以发脉冲信号或者模拟量信号。脉冲发生器,单片机,PLC都可以。

网友:
奶奶的,别人买我们的伺服我们从编码器焊线到硬件接线到参数设置都帮人家做好, 安川的 居然什么都没有 ,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
你要看一下你是做什么控制的,要实现什么功能.若位置控制的话就需要上位发脉冲,如果是速度或扭矩控制时,则需要输入模拟量,还有如果要做完整闭环控制时,需要对反馈回来的信号进行接收!具体的配线及参数设定还是找代理商

网友E:
你再哪?我公司在国内有很多办事处,或许可以帮你解决。能发个邮件给我吗,sysongs@163.com

网友F:
在哪儿买的,这是什么样的服务啊! 接线看说明书啊,晕,英文的看起来又费劲! 你是要先让它动起来看看,别是水货不能用了,在不加外围控制器时 你可以用安川的JOG功能试运转一下。不过我估计看他那本英文说明书你可能又会犯迷糊。先把S-ON,CWL,CCWL的端子短接不要让驱动器报警就可以了。 听我一句话,不要迷信外国货,尤其是小日本的,何苦呢! 用我们自己的吧,台达伺服的性能不比安川的差。提供全国性的服务,价格还好。

网友G:
哇赛~~~ 还不会转啊。 买电机的时候没有用户手册吗?中文版的。 一般来说卖给你的时候就算没有给你焊好线(我卖电机很少给客户焊线,要培养客户自己动手的能力啊。不然以后光跑过去给客户焊线就够呛了),那也会告诉你拿几条线是必须焊的,哪些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毕竟客户是上帝但并不是衣来伸手的小少爷。 如果你在深圳周边地区,给你提供一下力所能及的支持吧。 yangch@szserv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