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无线遥控,请推荐一下数传电台

楼主(2005-01-21):
要做一个无线遥控设备,天线最好是定向的,数据传输距离在5km,数据传输速率没有高要求,接口要RS232

网友A:
中间阻挡物(高楼)多的话,效果会很差,我们公司十几个数传,现在能用的只有三四个了,正计划改用GPRS通讯,如果你的条件不好的话,我建议用GPRS通讯,一步到位。 声明:我不是商家,没有抢生意的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