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用PLC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做XY轴连动

楼主(2005-01-21):
我公司现打算用三菱FX1N-60MT PLC来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做XY轴连动,请问各位大虾,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我觉得你最好说一下你的要求,大家才好发表意见! 另外也可以参考一下单片机式的运动控制器.步进伺服都可以控制. 深圳众为兴的还可以.

网友:
德国科比公司伺服控制器采用电子凸轮功能+伺服电机,两台驱动器主从连接,xy轴连动,成功案例,系统精度高,稳定好,根本不用PLC!

网友:
有兴趣联系我:julyan@126.com

网友B:
可以,只是程序很复杂(算法不熟),运动控制器编程简单,可以联络我

网友C:
联动设备! PLC程序要是不够完美可能要"打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