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可以永久的保存变量数据吗?

楼主(2005-01-21):
例如,从触摸屏修改了S7-200中VW100的值,我希望PLC将这个值永久的保存下来 是不是只要在系统块里修改了保留范围就可以了? 但是它似乎是用超级电容保存的,而不是保存在EEPROM中,时间久了这个数值就会丢掉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保存在EEPROM中?

网友:
系统手册上有示例程序,只要把V区的值复制到EPROM中就可以了

网友A(2009-10-27):
但是存储在EPROM有限制的,如果存储过于频繁,EPROM是否会失效?200的编程手册这么写的。能否加装存储卡实现?存储卡实现该如何操作?

网友B:
你不会别存储的频繁.触摸屏修改值以后存一次即可.至少10万次存储寿命.还不够的话,你就买个电池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