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999

楼主(2005-01-21):
用2台台达B系列变频器带动一个类似传送带的负载同步工作时后者启动不起来故障显示(OU)过压初步判断可能是后者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 工作中可能长时间工作在这种状态 加装制动单元可以解决吗 请教 各 位大虾006688

网友A:
虽说是同步,你可以按照随动的方式控制 让其一为主,另一台随之调速, 两台变频器可以相互通信,留个电话参考参考

网友B:
共直流母线

楼主:
什麽是共直流母线怎麽用

网友B:
就是将两台变频器的直流(接制动单元)侧连接起来,这样回馈的电流就可以两台变频器共同吸收。

网友C:
可以四个空格把PLC程序及密码全清除。

网友D:
以一台变频器带二台电机你认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