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怎么连线啊,好困惑!!!

楼主(2005-01-21):
各位大虾,我现在困惑死了!我用RS232转RS485连网,一台计算机连4个终端设备,我看到很多参考材料上都不让用星型拓扑结构连接,告诉我用一根总线连接,但是该怎么连啊?PS:我的终端设备的485接口是RJ11接口,该如何用总线式连接?希望尽快指教!

网友A:
直接串连不就行了,终端地址要分配好

网友B(2005-03-15):
一般说的...不要用星型连接, 主要是信号会减弱及反射等问题. 泓格I-7513 三相隔离RS-485 到 3 口 RS-485 Hub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3_c.htm 这 RS-485 Hub 能加强信号减少反射, 是专为星型接法而设计的.

网友C(2005-05-08):
用一个研华的ADAM-4017模块我想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D:
鱼大哥。4017不是通讯转换模块啊。还是Gary说的像话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 用MOXA的产品应该可以 使一下www.moxa.com.cn

网友E:
DATA+、DATA-两条总线分着挂就可以了,末端加上终端电阻。

网友F:
我知道你的意思,RJ11头只能接2根线.你怕通过这2根线接到总线上就算星型连接了,对吧. 其实好多场合都是这样接的啊,没事的,大胆试吧.有问题按沈阳希望说的加终端电阻.

网友G:
月下独酌 哥们,这么多人帮助你,你也不给电掌声。 还是好人多啊。鼓掌中………………

网友H(2008-01-10):
无源光电隔离RS232/RS585转换器说明书
一、用途
无源光电隔离性RS232/RS485转换器,可将RS232通信距离延长1.2KM,可以用于PC机之间、PC机与单片机之间构成远程多机通讯网络。
二、应用范围
RS232/RS485串口通讯转换器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智能仪器仪表、食堂售饭系统、考勤门禁系统、电力、交通、银行等应用RS-232及RS-485现场总线通讯的场合。
三、性能特点
1、高效率的窃电和实时储能技术,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6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RS232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米,若点对点成对连接,可作为RS232远程收发器使用。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85℃)转换器,还可以提供军品级(-55℃TO+125℃)的转换器
7、可带电热拔插。
8、赠送串行通讯开发测试软件。
9、光电隔离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四、典型应用:

五、接线原则:
1、RS-485的+A接对方的+A、-B接对方的-B、GND(地)接对方的GND(地)。
2、DB—9(孔座)一端直接插在9芯RS-232插座(针座)上。
3、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与-B之间接入120Ω匹 配电阻。
六、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三个月包换,1年免费保修。
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13918853470
联系人:钱小姐
信箱:zrt7836479@gmail.com
公司:上海慧结自动化系统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华东理工大学院内

网友I(2008-02-15):
最方便的是在你的电脑里插一块多串口卡片,直接出来4个RS-485串口,只是成本高了点,如果需要MOXA卡可以联系我 QQ:534641431 TEL:13758216643

网友J:
先把终端设备的地址设置好,下来把设备串接到一起,最末端加上终端电阻(一般120左右)就行了

网友K:
买现成的

www.telbridge.com

网友L:
现场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