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的求教 PID调速

楼主(2005-01-21):
求教各位大虾:         小弟前些天在和师傅调CNC系统中的PD参数时,将比例增益和微分增益减小,我们用的是西班牙发格8040,这里面没有积分增益那个参数,积分增益使用来调节稳态误差的,我想问一下,调节了PD参数对稳态误差有什么影响呀?输出的电压信号会不会和指令电压有误差?      还有早就听说,PID是比较经典的控制方案,为什么我们的工控机没有I参数呢?   但我在看安川伺服驱动的资料时发现驱动器具有PI调节功能,是不是每一个放大环节都要有位置环呀?是不是由于伺服驱动具有积分增益调节功能那工控机就不需要了?

网友A:
去卖一本《自控原理》或者名字类似的书,从头到尾仔细看十遍。

网友B(2013-03-25):
顶!

======================================

发格CNC系统使用维修 QQ群:252190544

一起学习,分享,提高!!!!!欢迎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