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编程??

楼主(2005-01-21):
各位前辈: 我现在想用三菱PLC的FX0S-30MT来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给PLC输入一个信号时电机转过60度角,停下来,再给一个信号再转60度角,如此循环下去,请问要怎么样来给PLC编程??????请各位大夹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多谢!!!

网友A:
如果有需要请发gknh@21cn.com QQ:404059673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10几分钟就可以写好。说说你的要求,免费帮你搞定

楼主:
你好MICKE 先生谢谢你的帮助!! 我的要求是一个FX0S-30MR-001的PLC,一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要求PLC接收到信号后转过60度角停下来,等下一次信号到来再转度角。同时也可以用手动发脉冲给驱动器,按下按钮后电机转动松开后电机停止。就这样,请你帮我搞一下好吗? 不胜感激!! SOUNDY

网友C:
你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FX0S-30MR-001是继电器型PLC,他不能输出频率高的脉冲,即使你用时间继电器实现脉冲输出,输出的Y0 Y1 的输出继电器有寿命的很快就会坏掉。第二步进电机的动作由驱动器输出,但必须有脉冲输入,一个脉冲一般1.8°,一周200个脉冲,驱动器还有细分,即选用5个细分的话,即1000个脉冲一周。想办法控制脉冲的入数就可随意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 至于暂停PLC 程序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D:
用定位模块控制应该很简单的啊

网友E(2006-09-23):
真浪费还用 定位模块 PLC那两个点 就可以了
拿本书看看 自己把那个命令 输入 看看 是什么反应 就可以有个思路了

网友F(2007-04-07):
x001通电,y001接通,2s后y002接通,1s后y001断开.x001失电,y002保持10s,y001接通,2s后y002断开,1s后y001断开

网友F:
x001通电,y001接通,2s后y002接通,1s后y001断开.x001失电,y002保持10s,y001接通,2s后y002断开,1s后y001断开.如何写梯形图.

网友G:
找好角度,装个Sensor算了!

网友H:
步进电机怎么会丢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