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N接口卡和CAN485转换卡连接FX2n,GPPW编程软件该怎么设定呢?

楼主(2005-01-21):
现在我的PC里安装了周立功的PCI-9810非智能接口卡,通过DB9电缆接到周立功CAN485转换卡,再连接到FX2n PLC的 FX2n-485-BD模块。 现在接口卡、转换卡、PLC都设置好了,但是GPPW编程软件的online -> Transfer setup里面,设置connection的时候,PC side只有串口、CC-link Board、Ethernet Board、Net/10 Board、CPU Board、AF Board、NetII、SSC net可以选择,PLC side也不知道选哪个,这个到底该怎么设定啊? 哪位高人明白的指点指点阿!~

网友A:
PLC side不用设置,计算机侧COM1口设置为串口,监控软件如果是IFIX的话用MIT来驱动。

楼主:
但是PC侧并没有使用COM1串口阿,用的是CAN接口卡上的CAN接口,怎么设呢? 我只要接通,能写入、读出梯形图程序就行了 求救阿~~

网友B(2008-04-22):
http://www.easyautonet.com/cp/class/?3.html,专业做 CAN转换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