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32MR的圆口是什么标准的接口啊?

楼主(2005-01-22):
FX2N-32MR的圆口是232还是422或485呢?

网友A:
是通讯口!下载、连接人机用的!232

网友B:
是422口,通过SC-09编程线转换成232和电脑通讯!兄弟经常用触摸屏的232口和电脑连,用触摸屏的422口和PLC连,这样两个可以同时编程!

网友C:
三菱FX全系列用的都是RS422;

网友D:
楼上的232和422都有,呵呵叫人相信谁啊,说232的兄弟们,不要误人子弟呀呵呵

网友E:
422的但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和232连

网友F:
请问: 232口和232口连,或者422同422口连用什么线.要422转232又需要什么线.

网友G:
FX系列用SC-09电缆。

网友H:
232 与232 可用八心往线做一条。422与422 一般的三菱公司可以买到几十块吧如:FX-40DU-CABD/FX-50DU-CABD,232与422之间的那就是编程电缆了,三菱的为SC-09 就可用了!!而三菱触摸屏上带有RS 232 和RS 422两个接口,如果有触摸屏的话,对PLC可通过一条自制电缆与触摸屏相连,而触摸屏与PLC 之间用一条40DU 或50DU 的电缆相连就可对PLC,触摸屏进行编程了,省一条SC-09电缆

网友I:
422的,没错

网友J:
是RS-422接口,用SC-09线连也正确。也可以自制,连接部分只要加二个2.5K 的电阻就行。

网友K(2005-05-03):
那位有SC-09的接线图啊????我想自制一条 ! QQ: 352231125

网友L:
是RS-422接口

网友M:
是422,232是rs232/rs422转换器中接pc串口的。

网友N:
圆口的是422编程线接口

网友O:
那位有SC-09的接线图啊????我也想自制一条 ! E-mail:yylt20043@yahoo.com.cn

网友P:
是RS422的.可别乱讲哦.

网友Q:
RS422 楼上小冷说的好

网友R(2005-09-19):
我是刚刚学使用F940GOT-LWD,可是这次在软件菜单的“系统”“密码”选项,设了密码:123。传如后,pc和940再也不能传输了。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I(2007-08-14):
sc-09 到处都买的到, 70元左右

网友S:
sc-09 到处都买的到, 我这30元左右,保证FX系列通用.

网友T:
搞得广告都来了

网友U:
械: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4 10:08:00
sc-09 到处都买的到, 我这30元左右,保证FX系列通用.
没有芯片

网友V:
是的哦,很便宜啊,可以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S:
TO 心力:
能用要心片干什么?
我在10年前买了一条800元的带心片的,用了一年不到坏了,没办法修,之后买了一条当时200元的不带心片的线用了三年才坏,而且和800的没区别,到现在我还在用这种线,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