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如何具体删除指定的标签项呢?

楼主(2005-01-22):
在VB开发opc client中,遇见一个问题: 如何具体删除指定的标签项呢? 如果使用 Remove Description Removes an OPCItem Syntax Remove (Count As Long, ServerHandles() As Long, ByRef Errors() As Long) Part Description Count The number of items to be removed Server Handles Array of server item handles for the items processed Errors Array of Long’s indic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individual items operation. Example AnOPCItemCollection.Remove AnOPCItemServerHandles, AnOPCItemServerErrors ‘ add code to process any errors that are returned from ‘the method, individual errors are reported in the Errors array 则会有如下问题: 1〉无法制定具体删除标签项; 2〉默认删除最后一个添加的标签项; 3〉在一个OPC连接过程中只能执行一次!否则VB都会包错:***地址不能READ之类的系统错误。 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啊!!是不是用自动化接口开发的不能实现“具体删除指定的标签项”功能呢?求……

网友A:
hi,我是玄德,我看了一下规范,规范上说“Array of server item handles for the items processed”我理解所谓指定的标签项,就是在这里指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组将被处理的标签项对应的服务器标签项句柄的数组,也就是说,这里面是一些标签项的句柄,你要删除的那些标签项,需要找出它们的句柄,组成这个数组,作为RemoveItems方法的参数。

网友A:
更正,在VB中是Remove方法,不是RemoveItems,这个论坛为什么不能修改我的贴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