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款新的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5-01-22):
ADT864卡是基于PC104总线的高性能四轴伺服/步进控制卡,位置可变环形,可在运动中随时改变速度,可使用连续插补等先进功能。 脉冲输出方式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最大脉冲频率4MHz,采用先进技术使输出频率在很高的时候也能使频率误差小于0.1%。 位置管理采用两个加/减计数器,一个用于内部管理驱动脉冲输出的逻辑位置计数器,一个用于接收外部的输入,输入信号可以是A/B相输入的编码器或光栅尺,也可是上/下脉冲的输入信号,作为实际位置计数器,计数器位数高达32位,最大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外部输入也可用于手轮输入,作为普通的计数。 提供伺服接口信号,如编码器信号,到位信号(INPOS),报警信号(ALARM),伺服开启(SERVO ON)等。 多种控制方式,如定量运动,连续运动,回零运动,多轴插补,圆弧插补等。插补一般用定速运动,也可用直线/S曲线加减速,(S曲线加减速不能用于圆弧插补)。 插补带有连续插补功能,即在插补过程中输入下一点的插补数据,以保证脉冲的连续,使插补达到更快更好的性能。最大插补速度可达2Mhz。 速度控制可用定速和直线/S曲线加减速,可做非对称直线加减速,可用自动/手动减速,在定量驱动时可防止速度曲线产生三角波形。 每轴有2个32位比较寄存器,用于产生中断或作为软件限位。 每轴有8个输入信号,包括2个正负限位信号,3个停止信号,1个伺服到位信号,1个伺服报警信号和1个通用输入信号,除限位信号外,其余信号可通过设置成无效来作为通用输入信号,3个停止信号可作为原点信号、减速信号、编码器Z相搜寻使用,所有数字输入信号均有积分型的滤波器,可选8种滤波时间常数,以防止干扰。 提供DOS、WINDOWS95/98/NT/2000/XP开发库,可用VC++、VB、BC++等进行软件开发, 主要性能: l 4轴伺服/步进电机控制,每轴可独立控制,互不影响 l 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1% l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4MHz l 脉冲输出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 l 4轴 均有位置反馈输入,32位计数,最大计数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 l 直线或S曲线进行加/减速 l 非对称直线加/减速运动 l 2-4轴直线插补 l CW、CCW圆弧插补 l 可用连续插补功能,最大驱动速度2MHz l 每轴都有2 个32位比较寄存器用于逻辑位置计数器或者实际位置计数器的位置大小比较,可用于软件限位,或产生中断 l 可接收伺服马达驱动器的各种信号,如2相编码器信号、到位信号、报警信号等 l 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 l 运动中可实时改变速度 l 运动中可以实时读出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加/减速状态(加速中、定速中、减速中) l 每轴有8入8出数字I/O,除2限位信号外均可作为通用I/O使用,数字输出可用于伺服开启,伺服报警复位等信号 l 每一个输入信号的输入端都装备积分型的滤波器,可以设定哪一个输入信号的滤波器功能变为有效或无效,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从8个种类里可以选择1个 l 支持DOS、WINDOWS95/98/NT/2000/XP等操作系统 应用范围: 1. 多轴雕铣系统 2. 机器人系统 3. 空间座标测量系统 4. 基于PC的数控系统ADT856卡是基于PCI总线的高性能六轴伺服/步进控制卡,支持一个系统中使用多达16块控制卡,可控制96路伺服/步进电机,支持即插即用,位置可变环形,可在运动中随时改变速度,可使用连续插补等先进功能。 脉冲输出方式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最大脉冲频率4MHz,采用先进技术使输出频率在很高的时候也能使频率误差小于0.1%。 位置管理采用两个加/减计数器,一个用于内部管理驱动脉冲输出的逻辑位置计数器,一个用于接收外部的输入,输入信号可以是A/B相输入的编码器或光栅尺,也可是上/下脉冲的输入信号,作为实际位置计数器,计数器位数高达32位,最大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外部输入也可用于手轮输入,作为普通的计数。 提供伺服接口信号,如编码器信号,到位信号(INPOS),报警信号(ALARM),伺服开启(SERVO ON)等。 多种控制方式,如定量运动,连续运动,回零运动,多轴插补,圆弧插补等。插补一般用定速运动,也可用直线/S曲线加减速,(S曲线加减速不能用于圆弧插补)。 插补带有连续插补功能,即在插补过程中输入下一点的插补数据,以保证脉冲的连续,使插补达到更快更好的性能。最大插补速度可达2Mhz。 速度控制可用定速和直线/S曲线加减速,可做非对称直线加减速,可用自动/手动减速,在定量驱动时可防止速度曲线产生三角波形。 每轴有2个32位比较寄存器,用于产生中断或作为软件限位。 每轴有8个输入信号,包括2个正负限位信号,3个停止信号,1个伺服到位信号,1个伺服报警信号和1个通用输入信号,除限位信号外,其余信号可通过设置成无效来作为通用输入信号,3个停止信号可作为原点信号、减速信号、编码器Z相搜寻使用,所有数字输入信号均有积分型的滤波器,可选8种滤波时间常数,以防止干扰。 中断可设置成在各种情况下产生,如加/减速驱动的定速开始时,定速完毕时,驱动完毕时,位置计数器和比较器之间的大小关系有变化时等等,此外连续插补发生下一个数据请求时的中断。 提供DOS、WINDOWS95/98/NT/2000开发库,可用VC++、VB、BC++等进行软件开发, 主要性能: l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l 6轴伺服/步进电机控制,每轴可独立控制,互不影响 l 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1% l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4MHz l 脉冲输出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 l 6轴 均有位置反馈输入,32位计数,最大计数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 l 直线或S曲线进行加/减速 l 非对称直线加/减速运动 l 2-6轴直线插补 l CW、CCW圆弧插补 l 可用连续插补功能,最大驱动速度2MHz l 每轴都有2 个32位比较寄存器用于逻辑位置计数器或者实际位置计数器的位置大小比较,可用于软件限位,或产生中断 l 可接收伺服马达驱动器的各种信号,如2相编码器信号、到位信号、报警信号等 l 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 l 运动中可实时改变速度 l 运动中可以实时读出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加/减速状态(加速中、定速中、减速中) l 可编程中断,可以由多种原因产生中断 l 每轴有8入数字I/O,除2限位信号外均可作为通用I/O使用,数字输出共有32个,可用于伺服开启,伺服报警复位等信号 l 每一个输入信号的输入端都装备积分型的滤波器,可以设定哪一个输入信号的滤波器功能变为有效或无效,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从8个种类里可以选择1个 l 支持在一个系统中使用多达16个控制卡 l 支持DOS、WINDOWS95/98/NT/2000等操作系统 应用范围: 1. 多轴雕铣系统 2. 机器人系统 3. 空间座标测量系统 4. 基于PC的数控系统 需详细资料,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软件肯定是需要的,就跟你买一台电脑后还要装一些应用程序一样. 不过我公司现有一些标准的软件.

楼主:
留个邮箱地址好吗?

网友A:
伺服周期多少?插补周期多少?

楼主:
已经跟你发出请查收。

网友B:
我想用上位机控制伺服做车床的数控改造,不知到价位怎样?难不难? 本人小学没毕业. 给我介绍一下你们控制卡的驱动程序 谢谢 yj1327@sohu.com

楼主:
资料以跟你发出,请查收

网友C:
想问个问题! 据本人理解:直线的时候是可以实现匀速运动的,只要出去开始的加速和最后的减速过程就可以了.但是当实现圆弧插补时,比如说从直线运动转成圆弧运动时,势必有一个轴要从静止开始加速,这样能做到圆弧运动的匀速性吗? 最后希望得到相关的技术资料和报价!hf_lwb@sina.com

网友A:
圆弧运动中的匀速,不是指单轴的速度均匀,而是指两轴叠加后的矢量速度均匀。参见高中物理中的匀速圆周运动和矢量分解部分。

网友D:
速度控制模式,还是位置控制模式? 是否有六轴同步功能?

网友E: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有YAMAHA四轴的机器人,但它实现不了曲线运动,或是直接的大半园弧连着走小半圆弧,连着这样好几个的运动,复杂点的得用逼近法,很麻烦,用你们的控制卡可以直接用指令来实现吗? 有相关的资料或是光盘吗?可以把你们的相关控制卡的资料给我寄一份吗? 谢谢!!

网友E: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有YAMAHA四轴的机器人,但它实现不了曲线运动,或是直接的大半园弧连着走小半圆弧,连着这样好几个的运动,复杂点的得用逼近法,很麻烦,用你们的控制卡可以直接用指令来实现吗?    有相关的资料或是光盘吗?可以把你们的相关控制卡的资料给我寄一份吗? 哈尔滨工业大学固泰电子有限公司 设备部: 刘德台 哈尔滨市平房区集中开发区大连北路1号 150060    谢谢!!

楼主:
各位朋友,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司的支持。顺祝你们新年快乐。 各位朋友所需求的资料我已经发出。请查收邮箱。 wazj68:我司的控制卡可以直接用指令来实现。资料也跟你邮寄过来了。请查收。

网友F:
很好!功能很强大,我们开发的小PLC里面直接加入了一些较简单的运动控制功能,不过一般情况下都够用了。

网友G(2005-04-20):
我公司欲开发一套XY轴的切割机械,请给我一套详细的资料,谢谢! zouluoyong@hotmail.com zlyzlh@yeah.net

网友H:
给我一份 , sj750527@yahoo.com.cn

网友I:
我公司是做数控雕铣机的。请发一份资料和ADT856的报价给我。Email:hzq23@163.com

网友J(2006-06-23):
TOqiangqiang请问你是什么公司呢?

网友K:
请给我一份资料好吗?越详细越好,我想对我们公司的设备进行改造。
ncj_12345@eyou.com

网友L(2006-12-17):
你好!你们有适合控制火焰切割机的产品吗?能否将你们的产品资料发一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