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什么这样

楼主(2005-01-22):
有一台三菱PLC按制一个双电磁阀,得电一秒失电一秒,也就是一个油缸来回动作。 出现的问题是:每次在连续动作有几个小时后,油缸就不会动作了,但是电磁阀还会得电。每次这样我就得用PLC的其它没有的输出点来工作!! 还好这还不是产品,还是试验品。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可能是没有加阻容吸收或二极管电路,造成输出触点烧结粘连。

网友B:
电磁阀为线圈动作,应根据交直流加保护回路或者加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