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8E的网线突然断了会怎样?

楼主(2005-01-22):
刚刚接触7188E,想到了这个问题 网线断开再连接上网络是否能正常连通? 如果要重启岂不是很麻烦?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程序中实现吗? 谢谢

网友A(2005-03-04):
网线断开再连接上网络是否能正常连通? 断开后马上联上,可以正常通信。时间长的话就会断开。 如果要重启岂不是很麻烦? 不需要重起。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重新connect即可。

网友B:
7188E是什么概念?

网友A:
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C:
7188E 像是一台微型的 PC (比您的手掌还小), 但没有 VGA/Keyboard/Mouse 这类东西. 运行 MiniOS7 (DOS like) 的微型 OS. 带一或数个 RS-232/485 接口, 也可接 I/O 扩展板 (有多样可供选择). 支持 Virtual COM 技术, 可作为 RS-232 to Ethernet 的转接器. 可自行编程作一些特殊的应用, 例如: 协议转换, Data Loger, filter, compression... 等. 可用 MSC, TC 及 BC 编程, 支持 XServer 架构, 编程极为容易.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188/7188_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