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称重传感器如何串联,有谁用过?

楼主(2005-01-22):
称重传感器如何串联,有谁用过?

网友A:
不知什么意思,为何要串联?

网友B:
称重传感器只能并联(同型号)使用!

楼主:
500kg量程的传感器,我用三个串联不就可以使量程扩大为1500kg,而且机械上还可以固定的很好。

楼主:
听说可以串联使用的。很多电子称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
确切的说:应该是在接线上并联使用,在承载力方面是力叠加,不是所谓的串并联关系。我们是专业制作衡器的,比如60T的电子磅,可以用4个20T量程的传感器。

网友D:
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传感器以及相关提供,欢迎来电索取资料. 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张先生 hzsz776@163.com

楼主:
并联使用的话,如果对料斗内物料称重,对安装是不是有特殊要求,我该如何安装,并联的输出信号是不是和一个传感器量程是相同的?

网友C:
测量料斗内物料重量,对安装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求力平衡,不会出现偏载,每个角的承载力基本相同即可.

楼主:
谢谢。 输出信号是不是和一个传感器量程是相同的,也是24mv左右?

网友D:
相当于几个传感器信号的平均值.

网友E:
称重传感器有并联和串联两种接法,都可以使用量程扩大,但一般的系统中主要都采用并联的接法,注意要选用同型号同量程,阻抗一致的称重传感器.

网友:
称重传感器输出直接并联时,小的信号会不会把大的信号拉小?我总是加放大器缓冲后才并联,有没有必要?

网友B:
应变片式称重传感器,内部接成桥式电路。当N个同型号的传感器使用同一桥源,输出并联使用时,相当于电阻并联。传感器灵敏度不变,阻抗降为原单个传感器的1/N。而当输出串联时,内部电阻并不是简单的串联关系,传感器的灵敏度和阻抗都会发生变化,需要进行繁杂地计算! 也有为了提高输出电压,用独立桥源供电将输出串联的用法。此用法由于无法保证供桥电源的绝对一致,会降低测量的精度。 to周公 加放大器缓冲后才并联,是否还要有求和电路? 我以为没有必要。

网友:
称重传感器输出直接并联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各传感器受力相同,如上述机械上‘串联’、线路上并联的情况,我觉得这样直接并联影响不大;另一种情况,如磅秤,各传感器受力多数情况下不相同,线路上直接并联时,受力小的传感器输出信号会不会把受力大的传感器大的信号拉小? 加放大器缓冲后再并联,应该要有求和电路。

网友B:
受力小的传感器输出信号会把受力大的传感器大的信号拉小,但这正是各个传感器所受和力的真实反映。

网友B:
传感器内部等效为电阻,并联相当于信号求和,因此不必担心。不用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F(2005-02-25):
我称重传感器采购,请与我联系QQ:331324461

网友G(2009-04-14):
串联使用也是可以的,但每个称重传感器都需要一组独立的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