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11 30KW开机显示"OC3"

楼主(2005-01-22):
求助富士G11 30KW开机显示"OC3"

网友A:
来电询问:021-62141466

网友B:
逆变模块坏了 !

网友C:
我以前也碰过这种现象,好多种原因都能引起OC3 传感器坏了。传感器线断了,控制板有问题,驱动板检测部分光偶坏都能引起OC3

网友D:
oc是过流吗?LG.IG5是通过判断电路来完成的

网友C:
我们可以修理电话:01062811699

楼主:
有没有搞错!这里是大家交流的论坛,不是招商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抵制这些行为.

网友E(2012-01-04):
主要是驱动板故障,修的话就要检查光耦923,7840,及IC芯片319等,另外就是2611附近的贴片二极管,电阻等元件。如过实在查不到故障就只有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