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显示的实数,为什么都把小数点以后四舍五入了成为整数?

楼主(2005-01-22):
输入都是实数,显示出来怎么都成了整数?好像是四舍五入了的。 我是InTouch新手,第一天用。

网友A:
先定义文本:##.##,数据类型选DDE实型,就可显示小数点前后各两位,其它类推.

楼主:
哦,我傻了。 我一直用按钮链接tag名的,现在才发现工具栏上有个叫“向导”的工具,里面什么都有,哈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