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控交换机维修资料

楼主(2005-01-22):
求程控交换机维修资料,请问网上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A(2007-11-04):
交换机综合业务接入网
在主机 设备中的配置前 言
内容介绍 :本书首先阐述综合业务接入网的基本原理和硬件结构,然后详细介绍了故障处理、日常维护操作等。全书共分为四章:
第 1 章:硬件结构和原理。从硬件系统的原理、功能、结构,和配置等方面详细描述了 综合业务接入网的各个硬件功能,模块及其业务:光纤线路终端、光纤网络单元、传输
第 2 章:日常维护操作指导。详细描述了综合业务接入网的维护人员如何进行日常的维护工作。
第 3 章: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详细描述了综合业务接入网的维护人员,如何进行对常见故障进行处理。
第 4 章:附录。详细列出了综合业务接入网的日常维护指导和常用记录表格等。 读者对象 本书适合下列人员阅读: 综合业务接入网工程技术人员 电信管理人员 综合业务接入网维护工程师
本书约定
1. 字体、格式约定
宋体:正文采用宋体。
黑体:除一级标题采用宋体加粗以外,其余各级标题均采用黑体。
楷体:警告、提示等内容一律用楷体,并且在内容前后增加线条与正文隔离。
格式:带尖括号“< >”表示操作员从终端输入的信息;带方括号“[]”表示人机界面、菜单名、数据表和字段名等,多级菜单用“/”隔开(方括号采用全角符号)。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2. 键盘操作约定
3. 鼠标操作约定
4.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第1章 硬件结构及原理
系统分为光纤线路终端 .光纤网络单元 、接入网网管系统三大部分,完成接入网的业务接入、传输和网络管理功能。 一般情况下,主机框 位于局端,用户框 位于远端。实际上,主机框和 用户柜 的概念仅仅是物理位置和机械结构上的区别,而在业务提供能力上并没有不同之处。某一功能模块在 主机和 用户 中的配置和性能是相同的,即适用于 用户,一切视组网的需要而定。 下面,我们就介绍 的总体结构。
1.1 光纤线路终端 是接入网的光纤线路终端,为接入网提供网络侧与本地交换机(LE)之间的接口,并经一个或多个光分配网与用户侧的 用户框 通信,同时管理 信令和监控信息,为 O本身提供维护和指配功能。 主机框 可放置在本地交换机接口处,也可放置在远端,经传输设备与 LE 相接。主机框主要由业务接口与协议处理模块、CATV模块、光传输模块和后管理模块BAM)组合而成,如图 1-1所示。
图1-1 主机框 的基本结构图
1. 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
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把来自用户终端的业务信号经适当处理后接入到相应的业务节点,主要完成接口协议的处理和信号的交叉复用。通常,将具有独立中央处理单元,能够实现 AN 侧完整功能的系统,称作一个模块。 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功能模块从硬件体系上分为主控单元和用户单元两部分。一个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由一个主控单元和若干个用户单元组成,主控单元和用户单元在地域上可以位于同一位置(如:位于同一个 主机框中或同一个 用户框 中),也可以位于不同位置(如:一个位于主机柜 中而另一个则位于 用户框 中)。当协议处理主控单元和用户单元位于相同的地理位置时,它们之间通过 E1 链路或 422 差分信号链路相连接;当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时,它们之间利用 SDH 或 PDH 设备传送 E1 信号。接入网所接用户到本地交换机的信号通道为:用户终端-用户单元-主控单元-LE。
(1) 主控单元
主控单元负责提供与各种业务节点的接口,图 1-2中的业务节点是本地交换机(LE),它们之间通过E1 链路使用V5 协议对接。主控单元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详见本章第二节对主控框的介绍。
主控单元完成的功能包括:接口信号转换、协议处理、主控、数字交叉连接、
时钟锁相和分配等,是 综合业务接入网的核心部分。目前提供的主控单元类 A主控框型主要为:CPU 主控框
(2) 用户单元
用户单元负责提供各种用户接口,连接用户终端设备。其硬件与功能结构详见本章 1.2 节对用户框的介绍。 通常将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的主控单元,安装在 主机框 内(一般为 主控框),而用户单元则安装在 用户框 上。 主控框和用户框的数量可以根据需要叠加。
2. 光传输模块
光传输模块完成 E1 电信号到光信号的转换,并通过光纤透明传送。 CATV 模块 由发送及接收子模块、监控模块、CATV 电源、必要的波分复用器 WDM 和分光器组成,CATV 模块把来自广电中心的信号源变成光信号,通过光纤传到各个 用户框,由 CATV 专用的光模块完成信号调制以及光电变换功能。 一个CATV 模块在 中占用一个插框。
3.cpu框中的 CATV 模块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决定是否配置,若无此类业务需求,则不配置。
4. 后管理模块中提供网管接口。BAM 由一台工控机及 FCP/MCP 卡、多串口卡、网卡、MODEM 卡等可选附件组成,它是各个业务台与系统其它设备的网管通讯桥梁,一个 BAM 在 主机柜 中占用一个插框。
主机框 中的 BAM 一般是要配置的。一个 BAM 可以管理多个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
1.2 光纤网络单元 用户框
用户框 是 接入网中位于用户侧的远端设备,处理光信号并为用户提供各种业务接口,其网络侧为光接口,用户侧为电接口,具有光/电及电/光转换、复用及解复用、协议处理及维护管理等功能,并能对语音信号进行数/模及模/数转换,此外还可提供光中继功能。用户框 接受来自 CPU 的管理信息,并将用户及设备的各种状态通过传输系统上报给 CPU。
主要由以下模块组成:业务接口与协议处理模块、CATV模块、光传输模块、电源及环境监控模块。
基本结构图
1. 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
中通常仅安装协议处理模块的用户单元部分(ECPU或 用户框), 或配置 主控单元。 可通过 V5 接口直接与 LE 对接。
2. 光传输模块
光传输模块与 主机框 一样,可选择内置 SDH 设备 OptiX 155/622H 或无源光网络设备 PON-16,此外还可选择插板嵌入式 SDH 设备 OptiX 155C。
3. CATV 模块
由发送及接收子模块、CATV 电源、必要的波分复用器 WDM 和分光器组成,一个 CATV 模块占用一个标准的插框。CATV 模块主要是将来自 CPU 或上一级 ECPU 的 CATV 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通过 CATV 用户分配网提供给用户,并可通过光发射模块将 CATV 光信号向下一级 传递。CATV 模块可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决定是否配置。
4. 电源和环境监控模块
电源和环境监控模块包括一次电源、防雷箱、蓄电池、配线架、环境监控板等,它们按需求分散安装在 用户框设备的各功能模块中,不独立成框。电源和环境监控为设备供电并且提供设备监控。
一般不需要配置 ,其管理由 ,ECPU 与CPU 之间采用内部协议进行通信。但在某些特殊场合,往往没有配置
1. 根据所设计的最大产品容量分类 608 型:可带大约 608个 PSTN 用户。912 型:可带大约 1216 个 PSTN 用户。 电源框 电源框中内置一次电源模块。一次电源模块的功能是完成交流电到直流电的
转换,提供直流-48V,为其他插框供电和对蓄电池充电。
传输框 CATV 框中内置发送及接收模块、CATV 电源模块、必要的波分复用器(WDM)和分光器,用于提供有线电视业务;CATV 传输设备的监控信息由环境电源监
控板 ESC 收集。
主控框/用户框 主控框/用户框中包括主控板和各种用户接口板,当全配置成模拟用户时,一个主控框/用户框的满装容量为 64E1-304 用户。
ESC 环境电源监控板
ESC 环境电源监控板可放在电源框它的功能是监控电源转换
模块的工作,监测机柜内的环境参数,并向外提供多种监控接口。环境电源监控板与网管系统的通信是通过用户框中的主处理板 ECPU 或者主控框中的CPU板转发信息来完成的。
2.2m 机柜的一体化配置,蓄电池、配线架、电源在一个机柜内解决,用户容量为 1216用户。2.2m机柜的分体化配置,小容量时,一次电源、配线架仍然可以在用户柜内 解决,蓄电池需要另外配置蓄电池架或者蓄电池柜。大容量配置时需要另外配置电源柜和配线柜。如图 1-5所示。根据 2M 传输配置数量的不同,上面的四种的收敛比都可以在 1:1、1:2、1:4 到 1:6 之间可调;可提供 PSTN 普通电话业务、及ADSL等
音频专线等业务的接口,以及 V.35 和 V.24 数据接口、ADSL 业务接口和报警、环境监控接口。
图 用户框
图主控框
1.3 常用机框及单板介绍
配置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时,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功能 框: 当机柜使用 B 型机柜时,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的主控单元可使用主控框或 ,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的用户单元使用 ECPU 用户框或 用户框。因此,以下我们主要介绍这几种常用机框。
1.3.1 主控框的母板是302,框中可插的单板有: V5 协议处理及主控板 JV5 数字中继板 2M(8E1)
单板介绍
1. V5 协议处理及主控板 CPU
CPU 板插在第 8、9 槽位,一般情况下,CPU 板成对使用,两块单板可实现双网、双机热备份,实现系统资源的备份,当一块单板出现故障时,可实现主备自动切换,使系统工作更安全、可靠。 CPU 板主要完成 CPU 协议处理,系统主控,提供系统时钟,网络交换,辅助控制和通信通道处理以及主备份机制等功能。
?注意:
在本版本中,使用的是 302板。
2. 数字中继板 2M(8E1) 在 CPU主控框中,2M单板完成 E1 链路接口功能,每块 2M提供 8 路标准 E1 接口。在第 4、5、6、7、10、11、12、13 槽位可插 BTE 板一框满配置可配 8 块 2M 单板,共提供 62 路 E1 接口,其中 13 号槽位的 2M只提供 6 路 E1,另 2 路 E1 系统保留。这些单板在 CPU 单板统一协调下工作。2M 单板把来自网络侧(LE)的 E1 信号变换成 JW 信号输送给 CPU 板,CPU板进行处理后再通过 JW 数据总线输送给 2M板变换成 E1 信号传送给用户框。 用户板把用户侧的各种业务处理后通过 HW 数据总线送到 CPU 板,经协议处理、时隙交叉等处理后汇接到业务节点。主用 CPU 板通过控制总线对框中用户板、测试板和备用 CPU板的监控,ECPU 板通过网管串口接受网管系统的控制。 功能框图如图 1-17所示。
图1-17主控框的功能框图
CPU 主控框通过 JWC 板对外输出 32 条差分 JW,可带多个 ECPU用户框,每框分配 4 或 8 条 JW,构成大容量 CPU。由于 JW 资源充足,CPU主控框和 ECPU扩展用户框之间可实现 E1 资源共享。
(5) 主从节点处理电路
实现主从节点的协议转换。
(6) 互助控制电路
  实现一框中的左右 ECPU的可靠互助。
2. 单板系列
  由于ECPU单板的应用比较灵活,ECPUP单板形成系列,
3. ECPU 的接口 每块ECPU 具有: (1) 4 个 E1 接口:用作 接  口上的 2M 链路,连接 CPU 单元,每块ECPU板通过至多 4 个 E1 与上级相连;
(3) 1 条 JDLC:接口上的通信通道; (4) 2 个 RS-232 异步串口:用以连接监控单元,ESC 通过其中一串口上报环境变量;后台调试计算机通过另一串口与 ECPU 相连。 不同类型的 ECPU 板,所提供的接口有一定的区别:,支持本系统提供的所有功能。它提供 4个标准 E1接口和 8 个差分 JW 接口。其接口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一个是与上级的接口;另外与 ESC 环境监控、后台调试计算机的接口。
4.ECPU单板的三种工作状态 ECPU单板有三种工作状态:加载、正常工作和本地维护方式,其含义介绍如下:
(1) 加载:加载的设置是为了单板软件的远程升级,当 ECPU软件需要更新时,可以在网管台上直接进行操作,这样可以大大减轻维护工作量。
(2) 正常工作:也就是 ECPU 单板正常使用时的工作模式。
(3) 本地维护:当工程人员在 CPU这一侧想要大致检测 ECPU 单板硬件是否正常时,可以采用本地维护的工作状态。 将 ECPU板上 SG1 的第 4 个拨码开关(最上面一个)打向 ON,然后重新上电,如果单板自我检测通过,那么其指示灯的显示就会和正常工作状态下正常开工时一样,如果将某个 E1 自环,其相应的 E1 指示灯会灭。 本地维护是在 ECPU 和主机没有通信的情况下进行调测的有力工具。
1.3.5 ECPU 用户框工作原理
(4) 1. ECPU 用户框工作模式
ECPU 用户框有两种工作模式:远端工作模式和准近端工作模式。
(1) 远端工作模式
远端工作模式时,ECPU 用户框通过 ECPU 板的 E1 接口同 CPU主控框直 相连或通过传输设备相连。ECPU 板把主控框接入的各种业务通过框内的 JW数据总线分配给各个用户板,经处理后提供给用户终端。两块 ECPU板以负荷分担方式通过控制总线实现对框内单板的控制,同时接受 主控框的管理和配置。
 用户终端与用户接口板相连,到本地交换机的信号通道为:用户终端-用户-ECPU-E1 接口或差分接口-主控框-LE2. ECPU 用户框 JW 分组 ECPU 板提供对主控框的接口,接口信号为 E1 信号或差分信号,这些信号在框内转换为 TTL 电平型式的 JW 信号,称为 JW 资源。由同一块 ECPU 板提供的 HW 属于一个 JW 组;来自 2 块 ECPU 板的 JW 资源再分为若干组,分配到用户板。每组包含 2 条 JW,分别来自左、右 ECPU板,由若干个用户板共享。
1.4 组网与配置
1.4.1 应用范围
实现 FTTx,支持话音、数据、图象等综合业务的接入,可以作
为公网的业务接入设备及各种专用通信网(如电力、铁路、石油、煤矿、军事、公安)中的灵活接入系统或接入传输设备。
1.4.2 系统的组网方式
业务层的组网只表明主控框和用户框的逻辑关系和业务的流向,有别于传输的物理组网。主控框和用户框的不同组合,显示了综合业务接入网灵活的业务组网能力。总的来说分三种类型:R 系列组网、V 系列组网、混合组网。
1. R 系列组网
R系列组网。业务接口及协议处理模块的CPU 主控单元CPU位于主机柜中,直接通过E1 链路与本地交换机(LE),通过传输设备透传的E1链路与用户框中的用户框相连接。CPU 主控框与LE之间通过V5 接口实现业务互通,主控框与用户框之间通过华为公司内部协议完成业务分配和设备管理。主控框通过串口与CPU中的后管理模块(BAM)相连接,维护终端通过网口与BAM相接,实现对设备的维护和管理。 这种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星型组网方式,系统容量大,集中收敛,V5 接口可得到有效利用。 交换机未开放用户呼入权限;
(5) 用户申告及上级局申告。
【处理措施】
1. 中继设备 2M 板的应用
(1) 作为 CPU 板同对端交换机相连,提供 V5 中继链路及 V5 信令链路;
(2) 作为 2M 板提供 PCM 系统同对端 DDN 等设备相连。 在上述应用中 2M 板硬件、单板软件均相同。
2. 判断定位中继系统故障方法
判断定位中继系统故障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对 2M 板逐级进行自环,查看单板指示灯的状态来逐步确定故障位置。
(1) 首先进行 本身的自环来判断 2M板的好坏、中继电缆的连接
好坏及数据的完整性;
(2) 然后通过传输设备自环,判断光传输设备和光纤的好坏;直至自环到对端设备,判断对端设备的好坏。
根据 以上分析可知,中继系统、中继电缆、传输系统、对端
设备及数据配置有关。
3. PCM 自环
(3) 1 个 PCM 系统的自环的用途:
本局 BTM 板或 PCM 线连接故障; 光端机或光缆故障、检修光端机和光缆; 对端设备故障。
(4) PCM 自环方法
【故障现象】
某局接入网kljh板与DSC公司CP4000 节点机对接时,SRX板运行一段时间
后,9.6K数据电路会中断。CP4000 节点机的2M板(E1 线路板到CPU的
2M板通过E1 电缆连接,该E1 电缆通过该传输机房的E1 配线架焊接,但在实际的对接过程中,接入网告警系统出现PCM线路RFA告警,同时CPU的2M板RFA灯亮,说明对接的E1 线路有问题。
【处理措施】
检查 CPU 侧的 E1 线路发送线路,发现配线架上 E1 发送线路的 E1 屏蔽线有虚焊的现象,并且焊接点有明显松动,将该焊接点用电烙铁重新焊接牢固后,CPU的 2M 板 E1 端口 RFA 灯灭,E1 线路收发正常,问题得到解决。
【案例分析】 分析 RFA 告警产生的原因,当 CPU 的 2M 板发送线路质量不好,导致CP4000 节点机的 BTM 板不能正确接收到 E1 线路信号,这时 CP4000 节点机的 BTM 板就通过它的发送线路传送 RFA 告警,CPU 的 2M 板收到 RFA告警后,点亮 RFA 灯,同时上报告警台。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 CPU 的 2M板发送线路质量不好。
(1) 防雷箱具有市电过压保护功能,当市电达到 295V~305V
时,内部过压保护电路动作,切断设备供电,以保护用电设备。当市电降至 280V~290V 及以下范围时,电路恢复工作,设备供电恢复正常。
(注:当市电过压保护电路动作后,防雷箱的防雷功能依然存在,防雷箱绿色指示灯仍然为亮。)
(2) 防雷箱由于过压保护回路中继电器容量有限制,该防雷箱
主要用作小电源系统(电源输入电流小于 20A)的防雷装置。(注:而防雷箱无市电过压保护功能,因而使用也就不受电源输入
电流大小的限制。) 防雷装置面板上:
(1) 绿灯亮表示防雷功能正常。
(2) 红灯亮,同时空气开关处于合上的位置,表示防雷功能失效,此时必须
更换防雷箱。注:防雷箱空气开关跳开或人工断开时,红灯同会亮。
特别注意:因某种原因要断开保护地线时,应先断开防雷装置的交流供电,解除其内部的危险电压;同时应特别注意,必须确认中性线(N)上无危险电压存在。
5. 电池外观检查方法
外壳清洁度:每个电池的清洁度和正确间距至为重要,当盖子上累积污秽,尘埃和水分能形成导电途径而产生端子之间短路或接地故障。电池外壳出现不正常现象时,如杂物等,应引起注意,很可能是电池发生故障的先兆。若发现外壳不清洁时,应立即进行清除。
端子:弯曲或损坏的端子能产生高的接触电阻或产生带负载下会熔断的裂纹,损坏端子的电池必须更换掉。 电池的外壳应无破损、无渗漏与变形(指超出该蓄电池的允许范围),极、安全阀周围是否有酸雾逸出。
6. 蓄电池单体浮充电压正常范围
浮充状态下,单个电池电压在 13.4±0.3V 为正常。如果某一电池电压达到15.4V,系统中可能存在断路,电池没有充电。如果某一电池电压只有 12.7V或更低电压,该电池可能存在短路。
7. 同一蓄电池组各个单体之间的电压均衡性正常范围
用万用表检查蓄电池每节电池电压,一般是基本均衡的;若不均衡(每节电池电压不一致)且不均衡值在 0.3V 以上时,需要把电源模块打到“手动均充”位置,均充 24 小时后,再测量每节电池电压,此时应达到基本均衡,若还不均衡,应更换故障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