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湿度传感器和二氧化碳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5-01-23):
我现在有一大型仓库温湿度,二氧化碳检测项目,但对于传感器的选型没有头绪,尤其是价格方面,现在想做成单总线的方式,不知各位老师有何高见,谢谢!我的联系方式是jinanwujian@163.com qq:382943217

网友A:
HygroClip S型 温湿度探头: 它具有100%可互换性,内置CPU,EEPROM,D/A和单片机接口 工作温度:-40...+85°C 湿度范围:0...100%rh 精度:±1.5%RH,±0.3℃(23℃,0...100%rh) 输出信号:0…1V=0…100%RH,-0.4…+0.85V=-40…+85℃ 供电功耗:3.5…50VDC,推荐5VDC,小于4mA 数字输出:单总线DIO,公开协议,容易接单片机 重复性:0.5%RH,0.1℃ 长期稳定性:每年1%RH;每年0.1℃ 时间常数:温湿度均为15秒 ,23℃,1m/s风速条件下,τ=63 过滤器:金属网过滤器,最大风速20m/s 外形尺寸:100mm×φ15mm, IP65 应用场合:电子仪器、孵化箱及环境试验箱、发酵仓、校准仪。电子数据处理、 电子通讯设备、气体探测系统及便携仪器、空调间、冷藏柜、高精确的环境控制、数据记录器、变送器。 特点:互换性,低价格 红外CO2传感器: 特点:*对CO2高敏感性 *紧凑结构 *对湿度低依赖性 *低成本 长寿命 *低能耗 性能指标: 测量范围:0-2000ppm 输出: 4-20mA 供给电压:5vDC 温度范围:0-50℃ 湿度范围:0%-95% 寿 命:10年 质保期 :1年半 应用:屋内、公共场所空气质量控制、蔬菜大棚、孵化设备 崔殿 13798493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