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00 求助

楼主(2005-01-23):
各位大侠:在下有一台三菱的,由于主板坏掉,更换一块不同功率的主板,要更改功率参数,请问要怎么改,

网友A:
电机参数按出厂值设置!

网友B(2006-07-10):
求三菱二手A520-3.7K变频器一台,或模块A52HA 3.7A-B-W.
我的电话13805926297张

网友C(2007-04-10):
我有同样的问题,则没那有人回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