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请问SIMENS PLC编程软件安装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01-23):
在安装SIMATIC STEP 7 V5.2时,老是出现 in order for you to be able operate product correctly the step7 v5.2 package must be installed,fisrt installstep 7 v5.2 可是install的文件在 哪,一直没有找到,我下载的软件中有Setup.exe和SIMATIC STEP 7.msi当然还有其它的文件,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呀?请教大虾

网友A:
你安装的是不是SP?需要先安装V5.2,再安装SP。

网友B:
从那里下的?? 在去下一回吧。。

网友C:
你打开STEP7 V5.2/STEP7文件夹,看有没有DISK1的文件夹,有的话打开,双击SETUP.EXE文件。

网友D:
bfhy老哥说的对,应先安装v5.2然后再装sp,干脆不用sp,基本软件就够你用的,如果没授权,要烦死你,

网友E(2005-03-12):
安装SIMATIC STEP 7 V5.2是不是对系统要求很高? 我在装该系统是老是出错误,装不上。 要把电脑重新格了再装吗? 但是电脑上好多东东呢。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F(2008-10-21):
我安装了一个PLC软件,在此之前还正常的。现在不知道这么回事,虽然编程还可以编,但是当你 编好一个程序保存之后,再去打开就弹出一个错误签名的对话框 错误报告是 以下文件将被包含在这个错误报告中 :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7275_appcompat.txt   但文件没找到。。。那为大哥帮帮忙 急!!~~~~~~~~~~软件从装还是一样

网友G:
重装系统,先装S7再装其他软件

网友H(2009-09-18):
我在家电脑上已经装了300,想在单位也装个,怎么装不上呀 ,提示我要 重启WINDOWS.各位大哥能帮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