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西门子变频

楼主(2005-01-24):
各位老师:本人有几台6SE70变频,需要模拟输出0-10V信号。说明书是说33,34端口有输出电压信号,可用万用表量不到输出。是否要给模拟输出端子加电压(24V)?

网友A(2005-07-31):
我知道 QQ191047527

网友B:
内部模拟量输入肯定没有给定 没有值得话当然没有电压 还有输出信号有电流量和电压量区分的 需要把cuvc板里面的跳针拨动一下的 如还有不清楚咱可以细谈 qq:28063435

网友C:
你要把CUVC里的跳线改一下,因为他默认的好象是电流吧,改了之后还要把变频器里的参数改动一下,那样那个表才会显示正常的。

网友D(2005-09-06):
我对6SE70感兴趣,其模拟输出好象是-10V至+10V,0--20mA.急需说明书能否发一份,地址xyb998@126.com QQ78495625

网友E(2005-10-12):
需要把要输出的信号连到模拟量输出口,连好好才会有输出

网友F:
同意张雪峰的说法,跳线好象是S3、或者S4。

网友G:
6ES70有好几个模拟输入输出端子如X102:19,20,与21,22,但需改参数P640等...

网友H(2005-11-17):
路过,又学到了一招,^_^

网友I: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J:
6ES70有两个模拟输出端子如X102:19,20,与21,22,
但是如果需要输出电压则S3,S4不用调线

网友K:
1;6ES70模拟电压输出端子是:X102:19,20和X102:21,22
  不需要改CUVC板S4跳线.(AO1:1,3;AO2:4,6)
2:如要将实际速度输出到AO1,则:P640.1=148(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