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多台电机是否可行?

楼主(2005-01-24):
现有一种设计方案,需用一台相对功率较大的变频器,同时控制3台小功率电机,做同步起停,不知有没有人这么做过,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控制要求如何?要想实现同步控制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

网友C:
可以!我用过一代十二

网友D:
可以。如不确信,可参阅有关变频器的说明手册。

网友E:
可以的,可以参考机械工业出版社《变频器应用手册》第二版。2位作者都姓吴 cxf9876@sohu.com

网友F:
可以! 三台小功率電機相加起來小於變頻器功率再預留一些安全裕度即可.

网友G:
可以的,我这里有一拖四的变频器。 g0081p@vip.sina.com

网友H:
我们有一拖176个电机的变频器,并且已经有几百台是这样应用(机器配套) hsda@vip.sina.com 0755-81256643

网友I:
你的3台电机的功率一样吗?不然你就要好好考虑了,否则变频器对于电机的保护无法实现啊。如果电机的功率一样,那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J:
注意给每一台电机加一个热继,设置参数时,电流、功率要设为三台的总值。

网友K:
我们有一拖180的,注意给每一台电机加一个热继,设置参数时,电流、功率要设为三台的总值

网友L:
我顺便问一下,一个变频器能带多台,不过能不能带不同功率的电机呢,怎么安装呢??

网友M:
我看到老外用西门子70系列的带30多台的电机,电机大小无所谓,主要是总功率不要超过变频器的百分之八十就好

网友F(2006-05-07):
得同時ON/OFF,一般用在輸送機上較多.

网友N:
如果是矢量型变频器须工作在V/F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