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不能连接远程OPC

楼主(2005-01-24):
我用的是IFIX2.6,用POWER TOOL可以连接本地的SERVER和远程的SERVER,但是不能在IFIX当中添加远程数据源,提示无法连接I/O服务器,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05-04-27):
本地需要注册远程opcserver的唯一ID标志。最好在本地也装一下OPCserver,或者使用OPCserver提供的注册表导入文件导入到本地。

网友B:
那个opcserver 提供的注册表工具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