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DV-700变濒调速器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5-01-24):
我们公司的DV700,在买了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买后调试可以用),最近我们打算用的时候发现改产品不能正常工作,于是便自行调试,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输入时不能按说明的指令正常显示,机器也不能工作,请高手指点解决的办法,和可能的问题,谢谢!!

网友A(2007-05-30):
先通上电源充电一段时间再试

网友B:
松下DV700的应该与松下其它机型的说明书差不多的,86项为初始化.16为运转指令.17为频率指令.

网友C:
低手都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