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软启动器和变频器控制机泵是否需要外加电机保护器

楼主(2005-01-24):
ATS48C14Q软启动器(带旁路运行)和ATV-58HD系列变频器控制潜污泥是否需用外加MMC电机保护器?施耐德软启动与变频怎样实现与施耐德PLC通讯,需哪些附件? 谢谢!

网友A(2005-08-23):
不需要,本身带有电机保护,施耐德软启和变频与PLC通讯可由端口直接通过485MODIBUS直接通讯,不需要附件,只要自己做一下连接电缆

网友B: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都可以保护电机的不需要再加电机保护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