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如何转换成0-10v电压?

楼主(2005-01-24):
我最近买拉一个红外线温度传感器,其输出是4-20mA,而其所连接的信号调理模块只接受0-10v电压信号。各位老兄帮出一下主意,着急。我可以自己用个简单的电路吗?

网友A:
可以用我们的产品: 隔离安全栅,模拟信号重复器。有防爆和不防爆的产品。可以将你的4-20mA电流转换成0-10v电压。可以来电咨询 TURCK公司PA部电话:02283988149 邹 也可以去我们网站查看:http://www.turck.com.cn

网友B:
请与北京莱姆电子联系 010-80483925-279 安先生

网友C:
与我们联系,我公司HY电量传感器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D:
用一台数显变送仪或隔离变送器就可以了,价格不到300元!!!! jiate888@sohu.com

网友E:
我这里有H系列电量隔离传感器,可以解决你的转换问题。联系电话:028-89668525

网友F:
并接一个500欧精密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G:
串接一个500欧精密电阻对地,测量电阻两端应该就可以

网友H:
“串接一个500欧精密电阻”不可以。即使仪表可以提供这样电压,这样只产生 2-10 V 电压,低端 1/5 都没有了怎么能行?

网友I:
4-20mA转化成0-5V串电阻电阻是可以的,要想转化0-10V,那就要用隔离的模块了

网友J:
用一个隔离放大器IC就可以了,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隔离放大器IC,具有国家专利,SIP12封装。您要详细资料,请您来信咨询。market@sunyuan.com.cn 0755-21166981

网友K:
建议使用电量隔离变送模块,精度可达0.1%,接线简单。 我公司专业供应隔离变送器和数显表。 欢迎垂询:0755-83975487-218 陈`R

网友L:
mcubb说的是最简单的方法,我支持哦,一定要找漂动很小的金膜电阻哦

网友M:
用信号转换器。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价格优惠,欢迎咨询。愿意为您服务

网友H:
“串接一个500欧精密电阻”,也可以,但是不能只串一个电阻,再叠加一个电压信号,让它经过零点,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N(2005-06-27):
简单串电阻不能解决零位问题,你需要一个差动放大电路,再用一个运放做零位调整,还要一个运放做放大倍数调整,这样才能做出一个性能很好的转换器。不过上海怡贝有现成的信号转换器,也不贵,你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J:
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隔离器件 联系方式: 0755-21166981(高先生) sy1@sun-yuan.com ggxx123@tom.com

网友O: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个信号隔离器了,可将信号转换的,现货供应价格便宜;   电话:023-68206780

网友P:
用AD的B系列高压隔离信号调理模块吧,质量很好就是有点贵 www.quatronix-cn.com这个是代理商网址

网友Q:
用电量变送器

网友R:
可以用我公司生产的电流电压转换器. 联系电话:0311-83967811

网友S:
谢谢大家,我学到了很多,小弟不是专业搞电路设计的,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个差动电路的电路图,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N:
蓝水湖:你可以看一下 LM324的典型电路。

网友J:
国产高性能隔离放大器IC
联系方式:0755-21166981(高先生) sy1@sun-yuan.com

网友T(2008-12-10):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二个电阻30K 680欧,外加班加2.7V稳压管即可,具体接线我来电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