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220V电压变真流的12V电压

楼主(2005-01-24):
怎么能让220V电压变真流的12V电压,要节能的那种,要简单,价格要低,学生求教

网友A:
你要是学电子的,可以自己做的!我有电路图,自己现在就用 如果你用的12V电压要求比较高可以去买一个稳压电源,有DC12V输出的,不到一百快钱。

网友B:
开关电源比较合适,电流不大的很便宜

网友C:
价格便宜,就买个变压器,四个4007整流管,一个2200电容,最好在加7812和一个1000的电容,那要看你的功率了

网友D(2005-03-27):
开关电源。50块钱

网友E:
哇,这样的问题?看你是干什么用的。如果仅仅是做实验,还是买一个现成的开关电源便宜!

网友F:
哈哈自己做吧,这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网友G:
用LM317做一个材料有220/24变压器,4只整流管、2200VF/50V、220VF/5OV电解电容,0.22VF普通电容2只、240欧姆电阻,4.7K电阻器 2只4001二极管、LM317三端稳压器即可作成,输出电流在1A左右,电压还可以调。好用

网友G:
7812也可以做

网友H(2005-04-27):
还是7812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I:
买个汽车电瓶和一个电瓶充电器.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