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传感器吊臂立起来时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5-01-24):
我在做起重机的吊臂结构强度试验时,在吊臂上贴应变片后,当吊臂立起来时,在高度到40m以上时,受到的干扰很强,在应变仪上无法准确的显示出数据。 请哪位好心的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你是什麼輸出了!是mv的可能是干擾,是mA的話就不會了!

楼主:
哪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B:
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确定是哪类干扰

网友C:
吊臂立起来时相当于一根天线。 可用一根导线,一端接在吊臂上,另一端接大地(打一根接地钎子),将吊臂接地。

网友A:
樓上說的是一種方發!不行的話可以用信號隔離器!

网友D:
本公司有大量电控系统(控制器+传感器)供应,以成功服务于国内许多工程机械厂 欢迎你来电查询并解答技术问题 联系电话021-58871153-204 联系人 周先生

网友E:
不知道你选用的是什么样的应变片? 周围有其它什么大电流吗?

网友F:
是不是可以先转换为mA信号再输出呢?

网友G(2005-03-30):
可看看图尔克的uprox+,用了完全不一样的原理,无“线圈”,当然有极好的emc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