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电机的调速(日本安川电机)

楼主(2005-01-24):
我司有一系统,其中的电机是日本安川电机,这个电机有一个小的励磁输出装置连在一起,这个励磁输出装置是负责调速的,而电机是一个普通的异步电机接星角启动。 请问各位大虾:这太电机的调速原理??或者提供一些这类电机的相关资料。 现在发现这台电机的转速和电流不停的波动范围是几十安...正常作业时的速度应该是固定的,需要多大的速度由中控室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跟负载无关。 谢谢谢谢谢谢,无论有没有回复,感谢所有热心的朋友~~~~~~~~

网友A:
是绕组电机么?

网友B:
似乎是一种制动装置,或者说是励磁调速,不一定对

楼主:
是励磁调速,

网友:
你要告诉我们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呀,不会连铭牌都没有吧.

网友A:
如果是绕线转子电机,是靠在转子线路中串接电阻来调速,能耗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