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读数错位

楼主(2005-01-24):
各位前辈,小的在这里问个小问题,我用labview编了个通过串口从plc采集数据的程序。可是却一直被稳定的错位现象困惑着,比如安循序应该是水温、水的重量和气压,可是所采集到的数据却是气压、水温和水的质量。也就是说array上得到的数据错位了。 望赐教!

网友A(2005-02-28):
我在作一个用LABVIEW和OMRON PLC通讯的程序,已经成功,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到底是什么现象,我的地址是69HQ◎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