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凌华9112采集卡的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楼主(2005-01-25):
[求助]凌华9112采集卡的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我使用的硬件: 凌华9112采集卡, 凌华8125接线板, 北京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01所的AK-4型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0~5V,压力量程:0~2MP 下面是我遇到的问题: 采集卡、传感器安装妥当以后,加压。随着待测压力的增加,采集卡的输出数据应该是逐渐增大的,在0~3bar的时候采集卡的输出数据和实际压力比较吻合,但是当压力超过3bar以后采集卡的输出数据就不再变化了,一直维持着3bar对应的0.75伏特这个值。 我的诊断经过: 发现问题后,我单独用万用变测量了传感器输出端的电压,发现电压可以超过0.75伏特,而且精度也基本满足。然后我又用一节1.5伏特的干电池接在采集卡上,发现采集卡的输出电压也确实是1.5伏特左右。 另外,当传感器和采集卡接一起的时候,我用万用表测量8125的第0通道上(我用的就是0通道)的两个高低点位接线柱发现电压也确实是0.75伏特,再也上不去了。而更奇特的是我迅速把传感器的输出线从接线柱上拆下来然后测量他们的电压,发现就高于0.75伏特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请问我哪里做错了吗?是跳线、接线的时候出问题了还是别的什么?我是第一次使用采集卡要是问出了一些傻问题还请大家海涵。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但我的境遇可能比你好一点,因为最后这个现象居然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但也留下了随时可能爆发的隐患~_~!! 我觉得不是跳线的问题吧,因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确认了好多遍,完全按照说明手册上说的设定的(你也是吧?),外部接线就更不可能有问题了啊,总共就2根线,一根信号一根地吗(对吧?)! 我觉得啊,要么是传感器不稳定,要么是板卡不稳定,要么就是二者的配合有问题(呵呵,在说废话吗),因为我自己也很菜啊,对板卡这些东西也是刚接触,所以不能帮你解决,但也很想知道答案啊,就帮你支持一下! 要是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在旁边看着你把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就好了,因为是高人吗,可能很容易就发现问题的所在,(因为有的时候语言就是没法表达一些情况的)但是估计你肯出费用,技术人员也不见得会去!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带着你的问题和问题涉及的所有东西上门去请教一下,这样就是费用高点,然后还得人家肯接待你才成!

楼主:
各位,今天上午我又测试了一下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当我把采集卡和8125接线板断开,只用接线板和传感器连接,然后测量接线板的输出电压,发现电压正常,能超过0.75伏特,我测量的电压是8125的37针插孔的电压,电压都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8125接线板的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B(2005-04-16):
楼上的朋友,你好!我是个新手,刚接触到板卡,实验室 就要用 凌华PCI-9112采集模拟信号,我现在一点概念也 没有,能否给我指点一二! PCI-9112说明书哪能找到? 程序源代码能发给我一份吗? 先谢谢了! 我在无锡,希望能多认识一些朋友 QQ:7608071 du_2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