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台电机如何确保同步运行的方案

楼主(2005-01-25):
求教多台电机驱动系统如何确保同步运行的方案.

网友A:
1.带有机械耦合的多电机传动,采用主从控制。 2.无机械耦合,性能要求不高且负荷平衡的,采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 3.对于高性能要求的,则需要配置同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