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显示电机当前转速?

楼主(2005-01-25):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采用何种仪表或手段将当前频率转换为电机的转速进行显示,(开环,不使用测速装置:如编码器,不采用plc+A/D转换模块)

网友A:
变频器上没有显示转速电压的输出口么?

楼主:
楼上说的很正点,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出,但是通过何种仪表进行模数转换并显示出来呢?有这种仪表吗?

网友B:
楼上的 , 我不知道 这个表通过 什么方式 怎么接 .在这个电机上. 不过转速可以测量 . 你 看看九益机电的转速表, 可以和他们的技术人员探讨一下 ./

网友A:
电压表不行么?

网友A:
指针式电压表不行么?如果输出是4~20mA电流也有相应的表头

楼主:
各位,我现在不是要实现对电机进行测速,所以不采用任何测速装置,我只是想把由变频器控制的当前频率转化为电机的速度值,以便可以直观的观察。当然并不是用电压表或电流表测一下电压值或电流值那么简单啊,要把电压值或电流值通过模数转换成对应的转速值,有没有这种带模数转换并有显示功能的装置呢?

网友C:
那就用扭矩传感器呀~~ 具体方案打电话再谈01089505975张恒才

网友D:
用转速表即可,连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口,转速表用10DCV电压的, 当模拟输出为0~20MA时在表上并接一500欧姆电阻即可,转速表量程可根据需要选用,一般为0~1500RPM.

楼主:
能给个品牌或者型号吗?我咨询过omron他们说没有这种功能的仪表 有没有变频器本身内部可以将频率转换为转速在面板上默认显示 转速,然后将显示面板部分引出安装在易于观察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仪表了...

网友E:
实际这个需求是一个测频率的问题: 测量频率并按转速换算后显示出来即可,用不着模数转换。 元件、芯片:LM393、89C2051、四个数码管、7805、变压器,其余阻容件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