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侧加磁环

楼主(2005-01-25):
变频器输出侧加磁环有什么好处,如何加,绕几圈,输入侧加磁环有什么好处??

网友A(2005-03-14):
加磁环实际上就是加电感,这在电子技术上是常用的,主要用来滤除高频尖峰杂波,改善信号质量。本处主要用来抑制谐波干扰。加装磁环要考虑磁环本身参数,请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