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啊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楼主(2005-01-25):
各位大哥 ,我是一学生 快毕业了 下学期老师让我们做毕业设计: 设计一个医疗用床;大致的控制要求如下: 医疗床做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运动 启动后床做上升运动,上升的距离为5厘米,然后停止运动 2小时后再升5厘米 如此三次 时间间隔都为2小时(一共上升的长度为15厘米,分三次运动) 然后床下降 时间间隔和下降距离和上升时一样 不要求如此循环(上升和下降一共用12小时) 用什么法子可以解决啊???????各位大哥 帮帮忙 电机是24VDC 和220VAC两种(不在一个系统里) EMAIL:fangxingcun@eyou.com 万份感谢 急急 急~~~~~~~~~~`

网友A:
用PLC就可以了,找那种带小时计时。

网友B:
这个系统太过简单,我公司正在做医疗设备,连软件也能开发。主要看你有多少银子:银子多做得花哨一点,银子少做的朴实一点。电机多大?速度多快?精度多少?

网友C:
无论如何,不买日本电机

楼主:
最 郁闷的 是不用PLC控制 用继电器控制省钱啊 我做的 是 毕业设计 买东西学校花前 可是我要让学校花钱给我请设计师 呵呵 除非我不想毕业了 我用的电机是DC24V 最高转速是6000转/min 最低转速是4000转/min 呵呵 我 知道抵制日货从现在坐起 呵呵 我用的 电机是德国的好像(老师说的 ) 用先限位开关控制上升和下降的长度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时间 可以不可以? 还有我解决不了的 就是如何用一个 启动按钮控制这个电机的 正转和反转?(按下启动按钮12小时做一个正反转运动)

网友D: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三个限位开关,二个中继. 另一问题请参照变频器原理,一个按钮就可以做到正反转了

楼主:
TO:埼侠兄 还要用变频器??那么复杂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E:
TO 小不点的困惑 你现在只是在做方案,我给你一些说明书参考一下.当然,如果真要做项目,我想可能不会再用你们老师给的方案吧!因为产品的竟争力不只仅仅是价格. 如果需要,请发邮件到adtech@tom.com索取. 祝你成功!

网友F:
我感觉,您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欧洲电机通常比日本电机贵30-50%,有些甚至还高,既然兜里银子不多,为什么不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地方,供应商提出抵制日货通常是因为该供应商没有代理日本产品,这种小把戏难道您还看不出来? 2,你用继电器控制,那只能采用普通电机拉,一次运动5CM,有没有精度要求,如果没有,是不是床身不要求准确运动,我想不会把,你床身向上运动,停止时如何保证不向下反转,用制动器? 3,累计误差你怎么考虑?用3个限位开关做逻辑控制吗?好象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