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急死我了 求助各位大哥大姐 帮帮小弟

楼主(2005-01-25):
各位大哥 ,我是一学生 快毕业了 下学期老师让我们做毕业设计: 设计一个医疗用床;大致的控制要求如下: 医疗床做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运动 启动后床做上升运动,上升的距离为5厘米,然后停止运动 2小时后再升5厘米 如此三次 时间间隔都为2小时(一共上升的长度为15厘米,分三次运动) 然后床下降 时间间隔和下降距离和上升时一样 不要求如此循环(上升和下降一共用12小时) 用什么法子可以解决啊???????各位大哥 帮帮忙 电机是24VDC 和220VAC两种(不在一个系统里) EMAIL:fangxingcun@eyou.com 万份感谢 急急 急~~~~~~~~~~`

网友A:
没说清楚 要搞清用伺服定位呢还是限位开关,用PLC控制时间还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
不是用PLC控制啊 要用到限位开关吧,用的电机是直流24V 我算了一下 一共上升的的距离为15厘米 上升一次为5厘米 所用时间差不多在4-5秒吧 还有就是用一个启动按钮 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用继电器怎么接?? 呵呵 怪我没好好学习 特来求救~~~~~~~~

网友B:
尼们学什么的!这么搞怪的设计!

网友C(2005-03-03):
很简单啊,按下按钮正转,到第一个限位开关停止,延时两个小时后重新正转启动,到第二个限位开关后停止,再延时两个小时后重新正转启动,到第三个限位开关停止,再延时两个小时候反转启动,到第二个限位开关停止、延时、启动、到第一个限位开关停止、延时、启动、最后回到原点、停止。弄几个限位开关、接触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2005-05-12):
哎!出校门还没有一年,PLC忘记的玩了!

网友D:
可以只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按钮

网友E:
如果是用plc的话就好办多了,因为在时间延时上比较好处理。

网友F:
可以参考电梯运行方式,这里边也是PLC的

网友G:
如果用的是PLC的话就好办了,还有你的1个继电器如何正反转,你没有说清啊,的按扭是多触点的吗,你把我说的问提解决了,我可以帮你的,我在富生公司是电工,经常在设计PLC程序,和继电器电路的

网友H:
用民工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I:
这不难设计呀,用PLC太贵,还是用西门子LOGO!吧,非常容易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