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屏使用求助

楼主(2005-01-25):
背光灯如何使用啊,我设定了时间可是没有作用啊

网友A:
应该开机就会亮

楼主:
设定一个时间后,本来背光灯会灭掉的,可是没有反应啊

网友B:
将控制元件的B2位设为开才生效, 若控制元件是默认的M0,则将M2置为开。 将PLC中加以下程序即可: LD M8000 OUT M2

楼主:
我在系统设定中选择了M2 ,那字元件要不不管它

网友B:
跟字元件没关系,背光功能受位元件的的 M(?+2)的开关生效。 “?”为你设定的位元件。 注意从“?”起的8个在PLC程序中不要再作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