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径问题?请前辈们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05-01-25):
小弟有事请教各位前辈,250KW和11KW的电机选择300mm2和6mm2的线径是否合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按照1mm 过6-7个电流应该很安全 如果你是3相380,选的大了点 100-150和5差不多,个人意见,探讨

网友A:
100可能小了 150差不多,还有如果是功率特别大的电机可以用高压电机(3000v,6000v)。

网友B:
电机是380V的,功率250KW, P=1.732U×I×cos@,cos@=0.8,得I=475A左右。 选择导线6KV的VV3×240,或10KV的3×185. 我找不到4芯电缆有这么大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看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