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载保护问题

楼主(2005-01-25):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搞一个炉排链条断载保护系统,虽然变频器有段载保护功能,但变频器与炉排电机之间有减速机,断载后变频器输出电流变化不大,所以无法检测,如用传感元件测量,现场环境又比较差,希望各位大虾帮小弟提出解决方案。在此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用旋转编码器检测炉排后级的速度,或者用光电传感器检测脉冲吧,如果为零则链条断

楼主:
链条断了但主轴还在转动,小弟要求只要链条断就能使变频器停车

网友B:
没有从动轴吗? 检测从动轴不可以?

楼主:
检测从动轴?链条断了从动轴还在转动,是要检测链条。

网友B:
晕,链条断了,从动轴怎么还会转啊? 从动轴不是依靠主动轴通过链条带动的吗?

网友C:
呵呵!我同意寂寞无忧的观点,因为这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了,我想你控制要求还不至于那么高吧?链条断了,炉排链条带动从动轴的速度很快就会下降,变频器很快即可检出了.

网友A: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从动轴即使有很大的惯性,但把电机的主动轴的速度和从动轴进行比较,通过对两者的偏差从而可以判别得出链条断的

楼主:
变频器检测掉载是通过检测瞬时电流突变,而链条断了以后,由于主轴与变频器之间有减速机,变频器所带负载是由减速机和链条构成,链条断了以后对变频器而言负载只是略有减轻,变频器检测不到电流突变,若要检测从动轴就需要传感元件,如用传感元件测量,现场环境又比较差,小弟郁闷在此呢!

网友D:
加一个张力轮试试,在链条断了以后,张力变小变频器停止.可以吗

网友E:
加一限位开关,将其压在链条上.用限位开关来控制变频器的急停!通常情况下,开关的常开点是闭合的,当链条断开时,常开点打开,使变频器停机.

网友F:
具体情况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决定,加传感器是肯定的,关键是采用什么传感器的问题。你如果什么都不想加,就是不想增加成本,那就不用做了。

网友G:
有你们说的复杂吗?从主动轴上检测也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