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 V45 不能用V2.5.2软件么???

楼主(2005-01-25):
今天刚来了WEINVIEW V45的新机子,用的是V2.5.2软件下载,出现了不可预料情况,我想知道,我现在该咋办???

网友:
哈哈 不可预料的情况? 是程序画面不出现吧?... 汗. WeinView MT500 V45系列的机器 一定要用EB500 2.6.0来编程. 否则后果真的"不可预料"咯. 试试把人机转到RDS模式(拨后面的开关2到ON的位置),如果有画面显示的话,就用EB500 2.6.0再些一次新的程序. 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忘了说明一下.要转到RDS模式,是要先拨拨指开关,再按一下RESET键才会起作用.

网友A:
楼猪介绍一下“不可预料”的是什么情况吧~~~~

网友B:
V2.5.2软件根本下载不了,必须要V2.6.0的,V2.6.0既可以用在新的V45上也可以用在老的MT500系列上;该用什么屏就用什么屏,别听有些人在中间瞎搅和,人家架打没打完关你什么事.

网友(2005-03-02):
EB500V2.3.0 对应MT500 V2,V3 EB500V2.5.2 对应MT500 V2,V3,V4 EB500V2.6.0 对应MT500 V2,V3,V4,V45 硬件升级,软件版本会相应升级,并兼容旧的硬件。

网友C:
用EB500V2.6.0下载即可。 需要的话和我联系。我公司专业代理we!nview触摸屏,可以交流交流。 jtx1688@163.com

网友(2007-12-14):
    我的上载后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我用的是EB500V2.7.0

网友D:
请联系威纶技术支持。

网友E:
我的上载后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我用的是EB500V2.7.0

语言选择东方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