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EASYVIEW触控屏如何跟台达变频器连接???

楼主(2005-01-25):
我不知道EASYVIEW的触摸屏如何台达变频器连接,哪位大虾肯赐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可以连接阿,系统参数里面,plc类型选 Modbus RTU . RS485方式. 通讯要注意防干扰.一般变频器干扰都很大的说

网友A:
我有例程,大家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 mmmWay@126.com (1.5G大邮箱 哈哈哈哈哈)

网友B:
首先变频器要有协议,可以通过Modbus RTU RS485的方式连接.

网友C:
麻烦,直接用台达(delta) dop-a的人机不就结了。

网友D:
直接用台达的人机就OK了! DOP-A57GSTD,5.7寸单色的!

网友:
大哥: 我也要RS232的串口程序,大哥你是好人啊小弟我这有礼了,不胜感激! 我的EMAIL:clx_211@126.com qq: 23213769

网友E:
台达变频器协议我有 我们公司是台达的一级代理 有任何台达的问题可以找我 我将尽力帮你解决 QQ:107995314 0755-28901472 阿意

网友F:
直接用台达人机和台达变频器连啊 接线回吧,接上线就行了。 我还用台达人机的巨集编了程序可以对数值进行运算呢

网友G(2005-03-09):
北京昆仑通态---nTouch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 请登陆网站: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