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接口如何做?

楼主(2005-01-25):
我们有自己做的数据采集单元,通过以太网向监控中心发送采集的数据,协议是电力系统内部的一个协议,这些数据如何与ifix系统进行通讯呢?

楼主:
换句画说,如果我用VC编的一个程序读到了采集的数据,那它怎么向ifix里面的数据库里写呢?

网友A:
还是ifix去读比较好,用DDE或ODBC.

楼主:
但是我需要将数据保存在ifix的历史库里面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力控?-- 我很菜,工控类知识和计算机类知识都不多,所以用fix感觉别手,用力控很顺 。

楼主:
可是我们头已经选了用IFIX

网友C:
使用DDE很方便

网友D:
用EDA直接写入

网友E:
如果是CDT此类协议,最好做成OPC SERVER的方式。因为采用OPC SERVER的方式,可以占用IFIX数据库的点。 如果协议比较简单,但是数据量大,建议采用OPC客户的方式,这样可以采样SIM点。 用ifix做电力系统协议,麻烦。

网友F:
使用iFIX选件ITK,开发一个驱动程序即可.有问题打电话:13801187310

网友G:
我有开发工具! ITK及OPC的开发工具

网友H(2005-04-27):
用eda或者使用sm2驱动程序的接口来作。

网友I:
使用OPC,IFIX去读比较合适

网友J:
用EDA读写是最快的,如果需要写入,对某些类型的点如:DI,AI需要在数据库设置中将这些点Enable Output,否则无法写入!

网友K:
用OPC的方式和iFIX通讯比较方面,无需在iFIX内建OPC类型的点,就可以直接访问iFIX数据库,且读写都方便。